楼主(2020-10-22):
不用步时和待服控制,三个接近开关,怎么实现回原点功能,请教大神好的编程思路

网友A:
变频器加编码器,应该可以吧。
  • 下载积分:+1(wokshk)
  • 下载积分:+1(lidongxuwc)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加编码器,应该可以吧。

    就是这样,不过你要正反转和多段速,控制起来也麻烦,何必呢

网友C:
    速度不高,惯性不大,没精度话使用刹车电机吧

网友D:
    两个极限一个原点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普通电机来都可以

网友F:
    两个原点吧,其中的一个先碰到时,就减速,慢慢的回到原点。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