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一台FX2N-128MR 电池低压报警故障 手头没有万胜的ER6C 就从一台台达PLC上拆了一个帅福德的3.6伏电池 更换插头后装回FX2N  PLC重新上电 BATT.V依然报警  电池在台达上使用正常 PLC反复上电 有时就正常 电池不报警 有时报警 请问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原因?硬件出问题了吗?

网友A:
确认电池正常吗?买个电池也不贵
电池正常 是从一个做实验的台达PLC上拆下来的

网友B:
FX2N 查看看D8005与D8006
新电池电压应该是3.6V => D8005=36
电池电压低下警报3.0V => D8006=30

D8006  > D8005    == 警报
电池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有3.7V左右

网友B:
楼主 查看寄存器 D8006 有没有被乱改
通讯不上 没法监测

楼主:
通讯不上 现在不装电池 BATT.V也不报警了 PROG。E灯常亮

网友B:
FX2N 无法传这么快吧
FX2N 以前只用到19.2Kbps

可能缺电太久 整个程序或参数断链
需要清除记忆体

网友C:
PLC数据清除试试
通讯不上 没法清除

网友D:
得了吧,直接我的库存128给你得了
谢谢 已经跟换为3U了

网友E:
引用楼主sam029于2020-10-22 11:13发表的 FX2N换电池 依然报警 :
       一台FX2N-128MR 电池低压报警故障 手头没有万胜的ER6C 就从一台台达PLC上拆了一个帅福德的3.6伏电池 更换插头后装回FX2N  PLC重新上电 BATT.V依然报警  电池在台达上使用正常 PLC反复上电 有时就正常 电池不报警 有时报警 请问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原因?硬件出问题了吗?

电池不能乱用,用F2-40BL就OK
PLC还检测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