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存储信息大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22):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存储信息大小有什么区别?
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不会对报警存储有什么干扰?

网友A:
比如你做历史数据存储,存满了 早期一点的数据就会自动清掉
除了历史数据存储的,其他的有没有影响,比如切换画面,输入数值什么的

网友A:
这应该是不会的,自动清除就是为了能让他保证正常运行啊,要是存点东西就满了 就卡了 谁还买他们家东西啊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