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ST里 D是不是不能使用双字   非要用 标签 中转吗

网友A:
Works3,可以双字

Q系列就只能用便签了

楼主:
为啥等于负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等于负数

因为:D这种方式只能支持IQ-F,IQ-R的机型使用,其他机型只是作为一个标签来使用,如果这个标签使用有符号整数类型的话,那么超过32767的将溢出作为负数处理。

显然,你的PLC把D108:D作为一个标签来使用了。

Good Luck~

网友A:
你运算是用字运算,结果放双字而已。

一个运算结果为负值得值,放双字里就变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D这种方式只能支持IQ-F,IQ-R的机型使用,其他机型只是作为一个标签来使用,如果这个标签使用有符号整数类型的话,那么超过32767的将溢出作为负数处理。

显然,你的PLC把D108:D作为一个标签来使用了。

用的是5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算是用字运算,结果放双字而已。

一个运算结果为负值得值,放双字里就变正啦?

运算 结果为负值吗

楼主:
感觉要吐血了

网友A:
看图说话。字计算都溢出了,你不能改双字运算吗?
  • 下载积分:+5(asdsd130)
  • 下载积分:+1(qi878198474) 热心助人!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网友A:
    再不济,你可以把值放定义为双字的临时变量里,运算呀。

网友C:
ST计算为啥要直接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