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我现在用的PLC是FX1N
有2个编码器,2相加减计数的。
接的X0 X1 X3 X4
但使用起来只有X0 X1有效(C251)
编码器没有问题,我分别单独把编码器接到X0 X1上试过
又分别接到X3 X4都无效
请问是1N的PLC只支持带一个编码器吗,或者2个只有加计数的编码器吗?
斗志不能低

楼主:
编码器是6线制的,ACC(5V)  0V  A  B  A1  B1,我现在接的就是4个【ACC(5V)  0V  A  B】
在不加模块不换PLC的情况下,能实现两轴加减定位吗?希望各位知道的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看手册是支持两个,C253 接X3 X4
X5一定要悬空
我没有FX1N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是支持两个,C253 接X3 X4
X5一定要悬空
我没有FX1N做测试

我输入点就只用了X0 X1 X3 X4
X3 X4还是无效
斗志不能低

楼主:
不管程序有没有用C251-C255,编码器接好X0 X1,旋转时都会频繁闪烁,可X3 X4就不会,不接X0 X1的时候 X3 X4还是不会闪烁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没有用过FX1N,但我估计你那个接入点是集电极的,你的编码器是差分的,不一样,你查一下你那个接入点是不是集电极的,是集电极的你要用模块把差分转成集电极

楼主:
手册上也没有说明X3 X4是差分还是集电,这个我还没太明白,反正就是X0 X1能正常工作,X3 X4就不行了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10有89是坏了

楼主:
说坏了我就不知道说啥了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那个点都不闪了,你还指望是那个LED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点都不闪了,你还指望是那个LED坏了吗

不是,我刚查阅了手册,双相的有一个点事30KHz,另一个只有5KHz,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