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如何把M1为1时传送K1到D0。。。。。。

楼主(2020-10-22):
请教一下
如何把M1为1时传送K1到D0
M2为1时传送K2到D0
.。。。。
。。。。。。。
。。。。。。。
M100为1时传送K100到D0。
这样我要写100条了,
有没有这种高级指令可以几行程序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A:
用FOR来循环或者DECO解码指令。

网友B:
如果是3u以上,你可以用变址,如果不是,那就用通用的解码译码指令

网友C:
试一下这个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D:
ENCO指令,但是会超出100个,用的128,他是以2的N次方来计算个数的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E: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循环语句结构,用FOR 循环配合变址寄存器指令
FOR i := 1 TO 100 DO
E0:= i;
IF M0E0 = 1 THEN
D0:= E0;
END_IF;
END_FOR;

网友G:
M1,M2都为1,D0=?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1,M2都为1,D0=?
都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