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2):
电脑有4个运行内存接口  打算扩展到32G    应该选4个8G还是选2个16G的?专业人士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有区别,
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
都差不多,选4条8G,人民币上应该节省。
做工控8G内存几乎满足所有应用。
32G可以将其中一部分当硬盘用。
谢谢,西门子博途V16有点费硬件

网友B:
2个16

网友C:
数风流人物,还看CPU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楼主青春终败红尘于2020-10-22 20:54发表的 电脑运行内存讨论 :
电脑有4个运行内存接口  打算扩展到32G    应该选4个8G还是选2个16G的?专业人士请给个建议,谢谢!

要检查你的主板支不支持单条8G或者16G的内存条、能支持的话,还要考虑支持单面条还是双面条。

不是任何电脑都支持单条单面的8G或者16G内存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