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3):
最近发现,之前一直运行良好的温度采集系统,突然发生了超高温报警。调取历史数据查看,发生超高温报警时,确实有1组温度读数异常,如图。

请问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专注工控

网友A:
你把你这个温度采集系统 说细点,传感器什么信号输出,经过什么采集器,采集器又跟电脑怎么连的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这个温度采集系统 说细点,传感器什么信号输出,经过什么采集器,采集器又跟电脑怎么连的 等等

谢谢回复。

温度采集系统如下:

云组态--远程监控模块--HMI--PLC--RS485--温度数据采集器--温度传感器PT100

以上截图是云组态的历史数据。
专注工控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PLC 485 温度数据采集器这个环节 出现问题的概率比较大,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走的modbus吧应该,如果是,对收回来的报文进行检查(CRC校验),检查有问题的话 舍弃这包数据。
  • 下载积分:+2(plcchina) 热心助人!感谢指教!

楼主:
    谢谢13821917697,我加上CRC校验试一下。
    专注工控

楼主(2020-11-26):
引用 楼主:
    谢谢13821917697,我加上CRC校验试一下。

    差不多一个月了,加上CRC校验之后,显示N/A报警的数据没有了。
    期间发现云组态偶尔还是会误报警,但与数据采样应该没有关系,修改报警范围设定值后没有再报。
    专注工控

网友B:
    在程序上加个滤波不就可以避免误报警了嘛

网友A:
    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上加个滤波不就可以避免误报警了嘛

    程序上加滤波?能详细一点吗?
    专注工控

网友C:
    看来CRC校验很重要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上加滤波?能详细一点吗?

    多次采样,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求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