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一个485BD板可以连接多台变频器吗线怎么接

楼主(2020-10-23):
现在想一个485BD板和4台三菱变频器接线,现在不明白线怎么接,是按照一个485BD板连一个变频器的接线剩下的然后并联接吗,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网友B:
一般接並聯,變頻器參數要設定及站號設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接並聯,變頻器參數要設定及站號設定
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加油!

网友D:
用MODBUS RTU 比较好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