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中FB功能块做定时器吗?

楼主(2020-10-23):
做一个气缸报警的功能块,FB中有定时器加不上去, 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家园求助下,谢谢~

网友A:
三菱的东西你就别整FB了,搞不好了让你发疯,老老实实的在一个程序块里面写还快一些;
3U的FB编译后我发现占用的还是那些资源,编译后也没有提示,如果不小心在别的地方用重叠了,那就麻烦了
不知道5U克服这个缺点没有?
下载积分:+2(海见雨) 热心助人!

网友B:
系统中用的定时器, 是设置区域的。是编译时系统在区域中自动分配的。这个结构化还是挺好用的。 你自己分配的,就能保证不重叠?

网友C:
5U可以直接设新建定时器型变量,3U没试过。
下载积分:+3(海见雨)

专业外协

网友D(2021-10-03):
5U可以用定时器。 局部标签 - 数据类型-定时器

网友E:
3U 3GA 勾选使用标签时候 发现M29内部只能保持200ms 就自己复位的 5U的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U 3GA 勾选使用标签时候 发现M29内部只能保持200ms 就自己复位的 5U的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啥情况,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G:
三菱中的FX系列PLC写程序时在FB功能块中做过定时器,唯一不好的是地址分配问题,或者直接用特殊软元件加计数和比较的方式也能实现同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