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三菱位组合元件中我写的这个程序怎么不对有一个一直置位求指教

楼主(2020-10-24):
刚学三菱,我用三个按钮分别控制了X3控制Y6和Y7导通,X4控制Y7和Y10导通,X5控制Y0和Y10导通,但是现在怎么一个有一个在置位中,不是按照按下那个按钮那两个导通,求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个是双线圈问题,只会执行最后的接通、断开状态。
能做一个正确的参考一下吗

网友A:
简单点用M转一下就可以
能不能还是用位组合元件编个程序,让我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B:
再不懂也没办法了

网友A:
不是双线圈的问题,赋值应该相当于置位了某个位,这样改一下就可以,松开按钮的时候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cmos8262) 此樓正解!!謝謝分享~

网友C:
简单处理下X3,X4,X5按钮互锁下

网友D:
如果3个按钮没有同时接通的需求,可以用下面的程序实现。
LD X3
MOVP K192 K3Y0
LD X4
MOVP K384 K3Y0
LD X5
MOVP K257 K3Y0
手机回帖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双线圈了Y0\Y7\Y10都是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