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4):
能否实现在人机上面编辑一个数据设定、显示的元件,这个元件监控的地址可以改变,或者通过另外一个元件实现改变?比如设定这个元件原始地址为R100,但是可以通过其他元件来修改这个地址为R300,从而输入或者监控不同的地址的值

网友A:
引用楼主zhcwos于2020-10-24 10:22发表的 能否实现人机监控plc存储器号的修改 :
能否实现在人机上面编辑一个数据设定、显示的元件,这个元件监控的地址可以改变,或者通过另外一个元件实现改变?比如设定这个元件原始地址为R100,但是可以通过其他元件来修改这个地址为R300,从而输入或者监控不同的地址的值

如果人机支持间接寻址的功能的话,你可以使用,例如富士人机。

Good Luck~

网友B:
也可以在PLC里做变址传送,人机还是显示一个固定地址,PLC里做变址处理

楼主:
这个这是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想参考手持编程器的某些功能。探讨一下

网友C:
台达触摸屏支持

专业外协

网友D:
这叫变址,威纶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