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地线!!

楼主(2020-10-24):
大家都是把触摸屏地线接在哪里
触摸屏一般都是24V直流
那直流地线与380V交流地线接在一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希望各位前辈、大师不吝赐教!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不接最好

专业外协

网友B:
地线还分电压吗,不都是供电拉过来的地线接到铜排,其他所有需要接地的接到铜排就完了

网友C:
分还是有分的,只是一般应用中影响不是很大。我同意1楼的说法啦,24V直流又是触摸屏的电源而已,大可不必接地线。

楼主:
我是在想触摸屏的地线是DC24V直流电的漏电保护接地
还是装在设备外壳上的有AC380或者AC220V的电通过固定螺丝等进入触摸屏里面干扰或者损坏触摸屏的保护接地
如果是DC24V的直流漏电保护还是不要跟设备的交流地线接在一起比较好把。。
斗志不能低

网友D:
一般我都是不接

楼主:
个人感觉应该是24V直流的
斗志不能低

网友E:
可以打颗螺丝锁在上面

网友F:
小项目的话随意吧!
松下智能相机 visionpro视觉 三菱plc
共重好 公众好 筹批社 ngcpjr VX:choupishe

楼主:
接或不接不重要,只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点,还是谢谢各位的回复
斗志不能低

楼主:
不光是触摸屏,还有很多其他DC24V的用电器,地线都是跟交流电的地线接在一起吗?
斗志不能低

楼主:
不光是触摸屏,还有很多其他DC24V的用电器,地线都是跟交流电的地线接在一起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G:
我都是不接

网友H(2020-12-01):
触摸屏接地是为了防止人体静电击穿内部元件。并非主要用来防触电事故,真正学过电子技术的做过产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接地是为了防止人体静电击穿内部元件。并非主要用来防触电事故,真正学过电子技术的做过产品就知道了。

那一般DC24V的直流电源的触摸屏地线AC220 380V的交流地线接一起是正确的吗,还有各类直流输入的电气元件,温控器,纠偏器等等。。
斗志不能低

楼主:
还有大师在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I:
直流地与交流地不可共地的.它会造成直流电源的电压拖垮,对负载和充电设备都会发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流地与交流地不可共地的.它会造成直流电源的电压拖垮,对负载和充电设备都会发生影响

那一般都是怎么接呢
斗志不能低

网友J:
DC24V 的GND或者说0V,交流220的N相,三相电的中性线,还有一个保护地 PE.

估计有的人连上面一堆都捋不清楚,捋不清的就不要误人子弟了吧.

PS:安全电压是36V,在此以下可以不考虑触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DC24V 的GND或者说0V,交流220的N相,三相电的中性线,还有一个保护地 PE.

估计有的人连上面一堆都捋不清楚,捋不清的就不要误人子弟了吧.

PS:安全电压是36V,在此以下可以不考虑触电问题.

触摸屏的接地端写得就是PE,接地标志三横一竖,就是触摸屏的PE端,可以跟交流电的PE端接在一起吗
斗志不能低

楼主(2020-12-31):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K: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懂。我这边触摸屏一般不接地线,接的话也是跟交流的地线接到一起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L:
的确,触摸屏的地线我一直没有接过。

网友M:
触摸屏的地线没接过,24V用电器接地都是忽略不接,其它的并联出来一根线

网友N:
使用过的美国设备,柜子内带有隔离变压器的,隔离变压器次级是110V的,次级一端是接地的;柜子内还有开关电源,电源的负极也是接地的;触摸屏、PLC等有接地的地方,所有的柜内有接地的地方都是统一接到进线的接地线上的。设备使用10+年了,无任何问题。

楼主:
出差了两天,谢谢大家参与讨论、解答。。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