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4):
请问下G3HD-202SN如何接线?和LY2N一样2-6闭点,4-6开点吗?
ZFY

网友A:
除了13和14脚是电源脚,没有记错的话应是同电源脚一层的是常闭触头,顶层为常开触头。你找一套(中继连底座一齐)用万能表电阻X1档测量下接线柱就知道了

网友B:
继电器外壳上和座子都有标号,对照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