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5):
莫见笑,西门子没接触过。
————————————————————————————

控制电磁阀M的开关动作。

三种状态: 1、关:
                   2、模式1:off 120秒,on 2秒
                  3、模式2 :off 600秒,on 10秒

每个间隔时间都可以设置,梯形图如何做?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A:
使用比较指令
=1 时 断开所有梯形图
=2 时 给定时器赋值120 ,2
=3时  给定时器赋值600, 10
然后用2个定时器作闪烁回路.

好像上述流程适合所有PLC,西门子没用过其他品牌应该用过了,编程思路是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比较指令
=1 时 断开所有梯形图
=2 时 给定时器赋值120 ,2
=3时  给定时器赋值600, 10
然后用2个定时器作闪烁回路.

学废了
努力,奋斗

网友C:
思路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