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通信S7-200smart中设置8N1格式的问题

楼主(2020-10-25):
1、S7-200smart是否均可以设置串口协议为8N1格式?
2、若设置完成8N1格式后,对原数据接收有何 影响,又如何解决影响?

网友A:
1)可以,具体含义是8个数据位,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2)对数据没有影响。
8N1格式仅仅理解为传输过程的通讯数据协议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