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5):
威纶通触摸屏和LG  PLC  通信不上  是什么原因  求各位大神  指点

网友A:
先查连接通讯线,在查plc和触摸屏通电是否正常。

楼主:
买触摸屏配的通讯线  可能会有问题吗?

网友B:
K120S的plc
问题说清楚
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连线有几种不同的
和通讯参数对应上才可能通讯成功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
引用 网友B:
K120S的plc
问题说清楚
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连线有几种不同的
和通讯参数对应上才可能通讯成功

我就是要找女朋友,要求就是不说清楚

网友B:
那就厉害了
引用 网友C:
[
我就是要找女朋友,要求就是不说清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起码你的说明白屏的规格型号,PLC的规格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