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变频485通讯

楼主(2020-10-25):
两台或者多台三菱变频与威纶屏通讯时,怎样可以做到只设定一个变频的频率,其他几个变频同步接收到设定的频率

网友A:
将 变频器 设置为同一站号 试试
不行,试过了,调为同一站号跳通讯故障

网友B:
关键是你的变频器允许广播,广播模式时,主站发的站号数为0站,所有的从站都会收到。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最好就做一个宏指令把,把当前参数进行赋值到所有的变频器

网友D:
资料传输或者宏指令

网友E:
屏宏指令简单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F:
屏宏指令或广播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G:
只能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