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PLc

楼主(2020-10-25):
各位大神,这种PLc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A:
估计是用三菱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看型號像是三菱的,用GX-Works2 或者GX-DEVLOPER 試一下

网友C:
国内的这些几乎都是单片机板子,软件直接用三菱的

网友D:
自己公司做滴

网友E:
百度这个厂家 然后打电话过去问

网友F:
国产工控板,兼容三菱2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