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5):
伺服控制转盘,回到机械零点后,由于安放工件的方便,可以设定上料角度后(假如是设定20度),以上料角度开始旋转(把当前脉冲D8360清零),假如旋转390度后,需要快速回到上料角度,

1.直接在旋转一圈,回到上料点,采用绝对定位{DDRVA K0 K10000 Y2 Y5).此时停的位置是很准确的,但这样工作节拍时间长,因为复位也用了一圈,
2.就近原则回零,多余30度反转回到上料点,但现在始终存在每次离上料点越来越偏,造成工件位置安放位置的不稳定,这怎么回事,

楼主:
在采用就近原则时,伺服转到390度后,程序对D8360当前值进行清零,在以当前点为基准反转30度,到达上料点,采用(DDRVI K-30脉冲    K10000 Y2 Y5),刚开始可以到达上料点,但随着工作次数的增加,转台每次回上料点的距离越来越远,

网友A:
应该是有间隙吧,好比如齿轮咬合的时候,会有松动,需要设置间隙??

网友B:
伺服刚性没设好

网友C:
开环系统常见的累积误差问题,除了机械间隙导致的以外,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接近开关和触发挡块/片的配合会很容易导致LZ说的这种累积误差,特别是存在同个方向反复进出的时候,不同的速率档片插入接近开关的深度是不同的,即使相同的速度也会有细微的差异,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对脉冲数清零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位置是不同的.

建议LZ试试看用绝对值系统而不是用每次清脉冲然后走相对位置的方式,如果一定要用这种方式,那么清零也要采取边沿触发的方式,也就是在触发后如果PLC的脉冲还没停会走出负数脉冲数的那种方式,这个时候才是显示多少就走多少.

最理想的方式是上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