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20-10-26):
    三菱FX3G与台达DTA温控仪,现在RS485通讯,modbus rtu格式,现在通讯正常。可用读出,也可以写入温度。

现有个问题请教,如何将读出的01 27在三菱PLC上用十进制表示。
还有写入的时候,如何把触摸屏上输入的温度用两个高低位来表示。
求大神指点
  DELTA_IA-TC_DTA_OM_SC_20130327.pdf (1034 K) 下载次数:69 台达说明书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来个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把接收到的两个16进制转换成一个十进制的,还有如何一个10进制拆分高低位来传送到温控仪。

网友A:
有不用编写程序的方案:软件下载: 相关资料.rar (1421 K) 下载次数:27

详细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