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MELSCNET 10 地址是怎样样映射的,请教群里高手

楼主(2020-10-26):
MELSCNET 10 主站为(3#DMC b) 从站为(3 DMC MOTION ) 主站地址为B0B00-B0B7F 对应B300-B37F 地址是曾样映射的,请教群里高手。 例如3#DMC b程序BB24 对应3 DMC MOTION程序B324是怎样设置的。
3 dmc motion_gx.zip
3#DMCb20120831(3point).zip

网友A:
主站有两个MNT 10网络
分好的BXXX 在相应的网络中所有的CPU中 触点是无限使用的 线圈只能写在所分配站号的CPU中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