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6):
用S7-Smart做定时器程序, 做了5组,采用调用子程序办法,但在运行时,1组启动,其余4组也跟着启动,这是是那个地方没有做到位啊?请高人指点
谢谢先!!!
附件: 定时提醒.rar (13 K) 下载次数:156
Wang123456

网友A:
子程序里面不可以用上升沿

网友B:
子程序里面上升沿及时间不能这个用哈

网友C:
子程序为什么不能用上升沿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里面不可以用上升沿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老铁,子程序里面  上升沿和时间为什么不能这样用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里面上升沿及时间不能这个用哈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Wang123456

网友A:
与工作方式有关,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D:
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E:
5次同时使用一个定时器吗

网友F:
这个应该会同时工作吧!如果不想同时工作试一试步控方式行不行

网友G:
变量 IN  输入   选IN OUT 输入输出试试

网友H:
子程序里有些位和线圈是不支持多次调用的,容易重复线圈

网友I(2021-11-12):
子程序用全局的就行了,里面用了沿触发还用定时器了

网友J:
smart200里面子程序如果涉及到IN,INOUT,OUT, TEMP这些变量一定要遵守SMART200的调用规则,弄不好就会程序间干涉。

网友K:
最近遇到一个在某行业排名前三的大企业编程20年的老工程师弄不清楚调用和中断,卖糕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最近遇到一个在某行业排名前三的大企业编程20年的老工程师弄不清楚调用和中断,卖糕得

说不定人家讲究的是继承和派生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说不定人家讲究的是继承和派生

是的,那行业对于一个外行来说绝对有技术含量,里面大量复杂计算,谁来看了都会说复杂。那种单位有前人遗留下来的现成模板,只需要复制粘贴,大单位高人多,他又没混到精英层,就是某一部分工作整天重复或简单修改,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L:
引用楼主yxianming于2020-10-26 11:16发表的 Smart调用子程序异常问题请教 :
用S7-Smart做定时器程序, 做了5组,采用调用子程序办法,但在运行时,1组启动,其余4组也跟着启动,这是是那个地方没有做到位啊?请高人指点
谢谢先!!!

我们叫只调用一次得叫子程序,多次调用的叫函数块(功能块)或函数。smart没分家,函数块需要分配部分内存来做过程保持,没分配就意味着99%的冲突可能性。函数则是不存在过程保持,单周期完成的。good luck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是的,那行业对于一个外行来说绝对有技术含量,里面大量复杂计算,谁来看了都会说复杂。那种单位有前人遗留下来的现成模板,只需要复制粘贴,大单位高人多,他又没混到精英层,就是某一部分工作整天重复或简单修改,所以就这样了

我之前在国企,程序特么还是注释的2000年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之前在国企,程序特么还是注释的2000年

妥妥祖传的

楼主(2022-02-23):
引用 网友L:

我们叫只调用一次得叫子程序,多次调用的叫函数块(功能块)或函数。smart没分家,函数块需要分配部分内存来做过程保持,没分配就意味着99%的冲突可能性。函数则是不存在过程保持,单周期完成的。good luck

多谢赐教,需要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smart200里面子程序如果涉及到IN,INOUT,OUT, TEMP这些变量一定要遵守SMART200的调用规则,弄不好就会程序间干涉。

多谢赐教,马上去了解SMART200的调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