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断电后无法刹车抱死,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6):
伺服电机断电后无法刹车抱死,什么原因?z轴直接掉下来!

网友A:
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肯定掉下来,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检测下刹车电源有没有断开,断开了就是电机刹车坏了。
下载积分:+1(zwf19840506)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两种,一种带刹车,一种不带刹车,不带刹车伺服电机断电能动,带刹车伺服电机断电刹车包死。
知易行难

网友D:
如果是带刹车伺服电机,断电还是会掉,极可能是刹车的力小于结构垂直自重力,要么改机械结构,要么换更大惯量的刹车电机

楼主:
是带刹车的,这个现象跟程序有关吗?
引用 网友A:
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肯定掉下来,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检测下刹车电源有没有断开,断开了就是电机刹车坏了。

网友E:
伺服是和刹车同时断电吗,

网友F:
还有检查一下刹车的电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等等,没有及时放掉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以前遇到过以为刹车力矩不够又去加了减速机导致速度不够,最终其实是能刹住(买正规品牌的伺服,惯量够刹车性能肯定够)的只是现场的电气工程师参数设置有问题,刹车不及时而已

网友G:
伺服电机应该是配有断电刹车的和编码器的线捆在一起,有两根单独的细线
看看是不是没有接

网友H:
断电也能刹车

网友I:
查找一下使能控制,有些伺服器本身有带有刹车功能的,如果是一体式的,要查看控制软件是否没有写好.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

网友J:
如果确认伺服带刹车,参数正确的情况下,还发生这情况,还可能是伺服选小了。刹车刹不住

网友K:
以前遇到过Z轴上电掉下来的情况 ,上一个电控的,时间久了,好像把刹车上电和伺服使能分下先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