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6):
如题,哪位有搜索设备IP地址的软件,主要搜PLC跟屏幕IP地址,有的话麻烦大佬分享一个,谢谢。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A:
意思是不知道ip然后用软件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知道ip然后用软件搜索?

对啊,就是不知道IP地址,然后需要一个能搜IP地址的软件,方便获取IP,用USB线太麻烦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B:
有可以搜索西门子NET网络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一对一的话,可以用CMD命令符去PING
技多不压身。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可以选择网段搜索,会显示设备名称和MAC地址。 相关软件.rar (2349 K) 下载次数:139

  • 下载积分:+5(1992sd) 感谢分享!

网友F:
    西门子有这样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可以选择网段搜索,会显示设备名称和MAC地址。 [attachment=248944]
    [attachment=248943]

    谢谢大佬,试一下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G:
    没有用,  除非知道 网段, 才可以,  所以建议设备都有一个复位按钮, 这样把IP复位到固定IP, 然后进去修改, 该多好啊!
    西门子V14 V15 V16不知道网段可以搜,不到什么原理,有人能分离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H:
    论坛里大佬发的
    附件: 查询网络所有IP电脑.rar (688 K) 下载次数:123

网友I(2021-11-19):
    也是碰到过一次这样的IP地址问题。美国的机器。用的是GE-FANUC 90-30,用的是上位机来控制。C++,写的。用网线来连接的。还连接着一个相机和几个扫描器。它的IP地址设置好之后,电脑里用个CONFIG文件。有一次没连接上PLC一直报警。头都大。一共有三台这样的机器。手头上又没GE-FANUC 90-30软件。还杀了毒,一些文件又丢失了。最后又搞了电脑还原。然后又连上PLC了。所以那次之后。把本地网卡IP地址截图。最后又问美国佬。发来解决方法才能搞定这个问题。美国的马达确实非常厉害。用的科尔摩根。还有军用的一些产品。马达速度非常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