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输送带同步问题

楼主(2020-10-26):
upload=1] 两条输送带,用伺服电机,分别用两个plc控制的,A输送带安装了编码器,A相和Z相接到B输送带的plc来控制同步和传送位置的调整,希望有高手可以提供解决,方案机构如下:

网友A:
通过编码器输入,2号PLC算出其速度。再运行至同速度,达到同速

楼主:
用SDP指令时间有延时,如果速度改变,控制不够精确,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