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6):
新建出现这个要怎么弄啊?大佬们

网友A:
系统问题,最好用原版的。如果一新建就出现这个,建议重装系统。去下一个原版系统,不要用GHOST系统,用U盘安装不要用大白菜、大白鲨等做的系统盘,它会植入一些东西甚至木马,也会删除系统的重要东西

网友A:
不管是西门子的还是三菱的,安装不了或是安装以后不能用,大多都是系统问题。
安装工控软件最好用原版系统,建议去MSDN网站下载,安装之后自己激活。用U盘装系统时,尽量不要用大白菜、大白鲨等一类的U盘启动系统,它会删去原系统许多东西,然后移植它自己的东西甚至木马,什么家的系统有很多是不能用的。
net2/net3.5是必须有的,电脑的驱动软件(笔记本)最好去对应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尽量少用。
安装工控软件杀毒软件不是必选项,安装时关闭就行了。不过有的杀毒软件确实能引起系统蓝屏,尤其是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