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最近一台买了台就机器改装,加热管放了很多年,用摇表测的加热丝与加热管外壳绝缘电阻5兆欧,不知道能不能用?这加热丝绝缘电阻的有没有一个最低标准呢?望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电工基础都没学就玩电,小心出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基础都没学就玩电,小心出事故

正规电工出来的,干的活比较杂,所以变业余了😄,大师知道的话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B:
通上电,手摸下,还能蹦跶就还可以用。。。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手摸下,还能蹦跶就还可以用。。。

扯个蛋😄

网友C:
两兆欧以上就可以

网友D:
通电加热一下  绝缘电阻会增加

网友E:
可以用,最好配上漏电开关.
在广州白云区做工程师的80后。顺便分享一个学习网站(免费的视频教学,网)网址是: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5697407

网友F:
220的3M欧以上就可以用,380的5M欧以上就可以用,当然越大越好,实在怕的要死的话就像楼上那哥们讲的接根火线,然后用手摸摸加热管外壳看会不会发抖

网友G:
还是接漏保安全快接,漏保不跳安全使用。前提漏保是好的。

网友H:
隔行如隔山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指点,刚查了下国家标准,供大家参考。

网友I:
调低电压通电一段时间再测量,应该会达标

网友J:
外壳绝缘电阻5兆欧,可以了 ,

网友K:
绝缘电阻0.5兆欧以上就可以了,5兆欧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L:
0.5兆欧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M:
拆下电热管,测量两端电压,工作额定电流多少,不就能计算出工作电阻了,再参考一下说明书的决定是否可用,注意的是使用时加个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