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程序求助

楼主(2020-10-27):
最笨的方法就是用传感器,感应到对应的工位就打开对应工位上的气缸就好了,怎么用别的方法实现

网友A:
你可以去了解下给袋机的动作方式,用位移指令

楼主:
没有接触过给带机,它是如何动作的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了解下给袋机的动作方式,用位移指令

网友B:
用位移指令

网友C:
用移位指令
技多不压身。

网友D:
要用圆盘有24个工位,用24个传感器????移位指令即可
vx:heidelberg-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