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7):
关于有人提出变频器带电机,出现缺相烧电机的问题解决办法,  我来说几句:
热继电器--- 是电流超过设置值起作用,  而变频器后端, 电流值是变化的,  不变化, 还叫变频器?
电流互感器---  和 上面 相似
相序开关 --- 是ABC的相序反了, 才会起作用,  而变频器有正反转功能, , 用这个肯定不行的
380V接触器  --- 来搞笑的吗?
智能控制器 -- 这个可以试一试, 就是价格贵了点,    但是不一定可以,  因为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 好像不适合 智能控制器哦

其实,  市场上有缺相的元件---比如正泰的 XJ3-G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电子热继电器的功能就可以了,请将动作保护时间设短一点。

另外,使用变频器请设置电机参数,因为变频器的保护动作都是根据电机参数来的。

网友B:
楼主别想当然,缺相很好解决的,一般变频器 有自带输出缺相保护。
你说的第一第二种方法都可以的,并 没什么不妥,前提是热继电器要有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C:
变频器不是自带有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