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引用第3楼冠军欧洲于2020-10-28 10:22发表的 :测试好了,需要用标志位切换两个通道,不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引用第8楼冠军欧洲于2020-10-28 14:41发表的 :按说应该不需要设置的,但是测试不设置是无法双向的,可能5u给modbus tcp 从站同时发送接收指令了,分时给就可以了。

网友A(2020-11-04):
FX5用户手册(以太网通讯篇),在三菱e-manual里可以查看,当然也可以下载PDF手册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是哪个文档截下来的,谢谢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5用户手册(以太网通讯篇),在三菱e-manual里可以查看,当然也可以下载PDF手册

EMA文档可以转换成pdf文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不需要设置的,但是测试不设置是无法双向的,可能5u给modbus tcp 从站同时发送接收指令了,分时给就可以了。

要是链接资源够的话,可以指定两个不同的端口,都502,写503,我拿实物试验了,可以的

网友A(2021-04-16):
引用 网友B:

要是链接资源够的话,可以指定两个不同的端口,都502,写503,我拿实物试验了,可以的

但是通讯对方只能设置一个端口号,没办法开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