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台达PLC自由口通讯的吗?发个例程看看吧。。。

楼主(2020-10-28):
想拿台达PLC接个条码采集器,怎么做都不行,求例程。。。

网友A:
用RS指令,设定好通讯端口的通讯参数,用RS指令接受数据就行

网友B:
用RS指令,设定好通讯端口的通讯参数,用RS指令接受数据就行。三菱亲测过,台达指令和三菱一样的...

网友C:
最近刚学习通讯 我用的是三菱FX3G和台达变频器通讯 modbus asci 测试过没啥问题
努力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