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PLC吗?
lidaan

楼主(2020-10-28):
这个是回流焊里面的,是PLC吗?

网友A:
国产三菱plc 24路模拟量输入 xy见图 好强大 见过一次 接口应该232的 做了处理,再见一般买的线通讯不成功 软件好像是直接用三菱的
原来如此,难怪三菱官网找不到
下载积分:+1(lidaan)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好用吗
我也没用过啊,只是买来的回流焊上有,不知道是啥东西,所以发上来问下大家

网友C:
山寨的力量太强大!

网友D:
三菱高仿?

网友E:
现在搞这些的估计至少几千家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这是 STM32 单片机普及的,结果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