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 IPC477C怎么装系统

楼主(2020-10-28):
请教西门子HIM IPC477C 6AV7884-0AA10-2BA0怎么装系统,英文版系统,硬盘是2G的CF卡,有知道的老师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和计算机一样,内部有硬盘的

楼主:
里面是2G的CF卡做硬盘,和普通电脑那样做系统,提示缓存不足

网友B(2020-11-27):
我用过IPC477D,自带win10系统,用里面848d软件做的hmi,你这种没碰到过,CF卡应该是做数据备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