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0-28):
JE-C极限信号如何使用,看了下手册,发现极限信号是接在伺服上的,不是接在PLC上的,那么该查看哪个控制字能看出来,还有如果定位过程中碰到极限位,伺服是怎样动作的,程序上该如何做才好,麻烦有使用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排,围观。
我看你发过的,怎么样了

网友B:
三菱的MR-JE-C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是使用CC-LINK IE协议通讯的伺服驱动器,其与PLC之间的链接是通过CC-LINK IE总线链接,使用方法和MR-JE-B的伺服驱动器类似,区别在于MR-JE-B的伺服驱动器使用的是SSCNET-III/H的光纤总线,且需要支持SSCNET-III/H协议的运动控制单元与驱动器链接,然后再通过三菱PLC中的FROM/TO指令读取驱动器的状态及向驱动器写入控制命令。
通讯型伺服驱动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动机构的原点、极限传感器均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而不是连接到PLC的I/O点,原因是PLC对伺服的控制只是通过通讯协议将控制指令发送给伺服驱动器,再由伺服驱动器自己对电机进行控制,而PLC所读取的运动状态,也只是伺服驱动器对电机进行控制时的状态,因此,PLC在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时,实际上只是伺服驱动器自己对电机在进行控制,所以,运动机构上的各种限位传感器只需要连接到伺服驱动器即可。
PLC在对MR-JE-C型伺服进行控制时,只需要在CC-LINK IE的设定界面中将驱动器所对应的RX、RY、RWw、RWr设定成PLC内部对应的X、Y、D就可以,在进行控制时,只需要对设定好的X、Y、D进行读写,就可以实现PLC对伺服的控制。
在控制过程中,当运动机构运动到运动方向所对应的极限位置,且伺服驱动器识别到极限传感器的信号时,驱动器会停止对电机的控制,并将电机的位置锁定,此时,如果PLC是在持续读取驱动器状态所对应的D存储器的话,PLC便会识别到极限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就可以通过PLC程序来判断运动机构是否超极限。

网友C:
JE-C极限信号接到伺服驱动器,CC-Link IEF Basic通信有存储器地址可以查看极限位、原点位、伺服使能等状态信号的。详细资料可查看这个手册。

网友A:
询问过,没有人详细回答。这东西,得需要硬件条件下,尝试实验

网友D:
要写通讯程序进行读取。如果轴数多,呵呵。
这种控制方式就是残次品。三菱的代理商都不推荐。

网友E(2022-08-28):
引用 网友C:
JE-C极限信号接到伺服驱动器,CC-Link IEF Basic通信有存储器地址可以查看极限位、原点位、伺服使能等状态信号的。详细资料可查看这个手册。

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巧妙的避开了楼主的问题,最后甩了个手册。

网友F:
用过上百个吧 觉得还是很好用 原点极限位接伺服 映射后PLC也能接收到点位,又不浪费PLC的点 尤其轴多的情况 一举几得
  • 下载积分:+1(sueiso) 能给一下原点的映射具体 ..

网友G:
    性价比也还行,简单的定位控制还行,应用熟练度有点要求,而且手册不太齐全。
引用 网友D:
    要写通讯程序进行读取。如果轴数多,呵呵。
    这种控制方式就是残次品。三菱的代理商都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