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西门子、三菱的伺服电机加驱动器   要四五千块钱,淘宝上伺服电机加驱动器的套装只要几百块
这两者有什么讲究吗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便宜没好货

网友B:
几百的伺服还是尽量不要用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冒牌货,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D:
贵的是牌子,用着放心。便宜也有好货靠的是运气。

网友E:
实在想节省成本买2手的也比淘宝上买杂牌子的好太多

网友F:
我用过结果退换了好多次,一旦出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看运气

网友G:
自己玩完的就淘宝,做项目,干活的,肯定是正规渠道买的,才放心吧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