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在伺服定位中,连续定点的话,伺服就不动作了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楼主(2020-10-29):
在用FX3U 控制同一个伺服电机运动时,运动过程中需要进行连续几段的不同位置的定位,但是每次走完第一段定位之后,电机就不动了,无法衔接到下一段定位,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连续两个定位指令之间需要增加一点延时再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过!!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B:
估计你第二个地址没有写进去

网友C:
用步进指令,连续两个定位指令之间延迟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1,使用TBL指令
2,如果使用DRVA DRVI等指令时,使用M8029定位成功 RST 指令前的条件,然后启动下一次定位,最好加点间隔
下载积分:+5(sqpfanglin) good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在每个定位指令之前串M8350和M8358的常闭点,确保每个动作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网友F:
我只会喊666666
谭总别闹

网友D:
我实际测试,在这个程序中,T0要K10才稳定。 K5都不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G:
感觉是程序和机台的关系,马达的反应没有程序这么即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实际测试,在这个程序中,T0要K10才稳定。 K5都不行。
[attachment=249036]
你在m8000后加m1常闭

网友F:
这个程序很多问题,把8029放在指令下面和m1并在一起

网友F:
FX3U在伺服定位中,连续定点的话,伺服就不动作了

网友H:
别误导人家了,一条定位指令结束后,LDI M8348去转下一条定位指令,怎么都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