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描述:计算机IP设置
描述:PLC以太网设置
描述:通讯方式
描述:断电重启后监控正常
描述:断电重启后PIN测试正常
描述:数据包
本人用一台FX3U-64MT的PLC跟FX3U-ENET-ADP模块连接,中间转接板FX3U-422BD。设置如图。现在出现问题:程序监控没有问题,中途修改使用转换+RUN模式写入也能正常修改程序不发生错误,就是使用“在线”“写入”时就出问题,当程序写完准备打开RUN模式的时候PLC错误灯就亮起,通讯中断,但是断电重启后由恢复正常,新程序也可以正常执行。ADP模块是“POWER”“100M”“SD/RD”三个灯亮。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在线,写入时,写的内容比较多,写完后自动复位了一下PLC,复位的瞬间断网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這個模塊在綫寫入我也遇到掉綫的問題,三菱的人來看了之後回去確認說在辦公室測試正常,我估計可能跟程序比較大有關係,我這個有一萬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