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套接字通信 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9):
各位高手們,小弟問題請教
QPLC 與 FX5U通訊,使用套接字通信,能否做到
通信範圍(Q讀取):
D100~D200
D1000~D1200
這樣的分一個區段的方式進行通訊?

网友A:
5U支持简单CPU通讯的,不用编写嵌套字程序。

网友B:
Q系列之间肯定能做到,我用过,但FX5u不知道支持与否,应该也是支持的,感觉FX5u的功能和Q差别不大,只是连接数量上有缩减。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用简易CPU通讯来做,设置好就可以了。
加油!

网友D:
5U和Q的话没必要套接字,可以直接简单PLC通讯。

网友E:
这个可以通讯的,参数匹配好,程序的话,手册上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