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小车和PLC通讯

楼主(2020-10-29):
各位兄台,AGV小车和PLC之间是如何对接信息的?需要采用那些硬件?

网友A:
以太网光通讯。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B:
无线远传通讯,走MODBUS协议。我们在用
真诚感谢!
你好,能提供下具体的硬件配置么?还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C:
无线通讯模块
真诚感谢!
你好,能提供下具体的硬件配置么?还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C: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你可以查一下,一般AGV厂家都知道,模块有输入输出点,和AGV对接的信号直接连接PLC就可以,
AGV那边是通过无线网和模块通讯的不用管
真诚感谢!非常感激

网友D:
给个西门子的AGV解决方案给你
牛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真诚感谢!

网友E:
PLC有网口的话就用无线网桥可以的,

网友F:
有些AGV 就是plc 做的? 怎么通讯?
查AGV 的手册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