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29):
用FX3U加一个FX2N-1PG四轴控制,同时启动,1PG明显比PLC自带的轴慢半拍,加减速改了也一样的,JOG也是启动慢点,运行参数BFM#3设定的H2100,最高速度BFM#4设的100000,基底速度BFM#6设定的100,加减速BFM#15设定的50。有没有用过的老兄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请赐教!

网友A:
我們四軸用的是4個1PG,不過我們這個機械是各軸獨立動作,不需要同步所以沒注意過這個問題。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B:
是慢点,试过了

楼主:
四个轴同时启动,脉冲频率和个数都一样,最后那个1PG的轴明显慢半拍才转,客户要求改,头疼

网友C:
把快的延时一下搞慢一点

网友D:
引用楼主xy224于2020-10-29 19:12发表的 FX2N-1PG启动时间比PLC自带轴慢 :
用FX3U加一个FX2N-1PG四轴控制,同时启动,1PG明显比PLC自带的轴慢半拍,加减速改了也一样的,JOG也是启动慢点,运行参数BFM#3设定的H2100,最高速度BFM#4设的100000,基底速度BFM#6设定的100,加减速BFM#15设定的50。有没有用过的老兄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请赐教!

为什么用4个1PG来做4轴,感觉你用别的,价格都便宜了吧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4个1PG来做4轴,感觉你用别的,价格都便宜了吧

只用了一个1PG,FX3U自带三轴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5U来做哩,本身自带4轴,1PG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用5U来做哩,本身自带4轴,1PG是有这个问题的

机器已经交付了,再换PLC工程量就大了

网友F:
外带模块肯定是要慢的。
还要注意,向1PG写参数时,有的是用M8000当条件,有的是用M8002当条件,有的TO,有的TOP。
你这个全部是M8000和TO
那每个扫描周期都写一次,这样不对的。
应该只有部分是这样。有的参数是要用TOP才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带模块肯定是要慢的。
还要注意,向1PG写参数时,有的是用M8000当条件,有的是用M8002当条件,有的TO,有的TOP。
你这个全部是M8000和TO
那每个扫描周期都写一次,这样不对的。
应该只有部分是这样。有的参数是要用TOP才行。

有道理 ,感谢

网友G:
我用过没有明显的快慢问题,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