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tr通讯求助

楼主(2020-10-29):
200smatr网口硬件连好,plc link灯点亮,编程软件中查找到cpu ip地址192.168.1.9 点闪烁指示灯plc灯闪烁,ip地址 子网 默认网关都设置好了, 点击“确认” 弹出“连接当前ip地址失败。请检查ip地址、网络连接”。不知问题出在哪里?笔记本电脑。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电脑的ip和PLC地址冲突了,在一个段里就行

楼主:
谢谢3楼的帮助,我ip地址最后一位改过,还是不行!

网友B:
你用添加的方式试下

网友C:
换个IP,不行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D:
电脑和PLC的IP地址冲突了,更改一下电脑IP的最后一段的值,PLC的程序不能占用了网口

网友E:
默认网关在不联网的情况下可写可不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问题也解决!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