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现在项目需要控制步进电机到达光电开关位置停止,可以使用绝对或者相对定位指令,到达光电开关信号时切断定位指令的条件。
这样使用可以吗?
还是有没有其他指令用。

网友A:
绝对或相对是你所给定的脉冲量和频率量所发的一段脉冲

网友A:
如果要用传感器来截断脉冲的话就用PLSV指令

楼主:
使用绝对和相对还可以设定距离,可以保护防止传感器失灵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传感器来截断脉冲的话就用PLSV指令

网友A:
绝对或相对相当于你给多少脉冲他就走多少脉冲,除非步进电机丢步发生危险,如果用PLSV的话你没有抑制条件脉冲就一直再触发

网友B:
DDVIT 可以参考中断定位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DVIT 可以参考中断定位

中断定位指令,到了就停止

网友D:
触发特M 立即停止也可以

网友E:
引用楼主冠军欧洲于2020-10-30 08:16发表的 控制步进电机到达光电停止程序 :
现在项目需要控制步进电机到达光电开关位置停止,可以使用绝对或者相对定位指令,到达光电开关信号时切断定位指令的条件。
这样使用可以吗?
还是有没有其他指令用。

有定制的步进电机可以直接Y点驱动电机正反转动。感应器接通就复位Y点就停下来了。当然这种在要求不高的位置定位上是可以用的。同时是在两点之间的转动使用较多(旋转步进电机)。

网友F:
JOG可不可以啊

网友G:
直接用JOG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