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下载触摸屏失败

楼主(2020-10-30):
大家好,请问各问题:
博图V16下载触摸屏显示错误如下图:

楼主:
在线等,求解决!

网友A:
错误3,仔细阅读

网友B:
看下面的提示,你是不是修改源程序中的触摸屏设备型号了?

楼主:
这个我又下载额一个软件装上,报警变了如图:

楼主:
刚刚又拿了一个新屏,也是报警,还是这个,如图:

网友C:
你编写的触摸屏程序有问题,检查一下自己的触摸屏程序

楼主:
没问题啊,编译正确,现在它显示的目标设备修改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