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台达A2伺服

楼主(2020-10-30):
台达A2伺服扭矩模式控制参数应该调那些?

网友A:
P1-01 3 转矩模式
P1-02 1 速度限制
P1-07 500 电机加减速时间
P1-09 1000 设定电机最高转速
P2-12 0 ctm0设为0
P2-13 0 ctm1设为0
P2-14 14 速度设定,不设置此项只有扭矩没有速度
P1-41 100 表示10V电压,100扭矩
P2-10 1 电机启动

网友A:
这个是B2的,应该和A2差不多

楼主:
多谢,我是按照这个来设置的,但是运转不了

网友A:
监控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