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0-30):
单周期动作,一般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有个问题没想通,自动切手动,后再切回自动,自动继续运行,而单周期这种如何处理比较好,是放在手动中还是作单独用,如何不让单周期影响到自动,因为自动用的是流程,在自动中被切到单周期,如何处理被影响的程序流程。

网友A:
我是使用自动运行里面的,截取一个周期就行
放在手动模式中做吗

网友B:
1.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处理程序中是混乱的!!!!你的编程经验没有超过3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2,自动运行中,人为马上转手动,在处理手动程序,手动程序处理完后,继续自动。 程序处理很复杂,  我一般不采用这种写法!
3,关于周期动作,手动、自动都可以调用,关键在于你的程序结构上处理方法,!
4,最后关键一点,程序要模块化,标准化,形成自己的风格,
5,达到第4点,你写的程序即稳定,又快速!
大佬,萌新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自动运行里面的,截取一个周期就行

是的╮(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处理程序中是混乱的!!!!你的编程经验没有超过3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2,自动运行中,人为马上转手动,在处理手动程序,手动程序处理完后,继续自动。 程序处理很复杂,  我一般不采用这种写法!
3,关于周期动作,手动、自动都可以调用,关键在于你的程序结构上处理方法,!
4,最后关键一点,程序要模块化,标准化,形成自己的风格,
5,达到第4点,你写的程序即稳定,又快速!

真是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处理程序中是混乱的!!!!你的编程经验没有超过3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2,自动运行中,人为马上转手动,在处理手动程序,手动程序处理完后,继续自动。 程序处理很复杂,  我一般不采用这种写法!
3,关于周期动作,手动、自动都可以调用,关键在于你的程序结构上处理方法,!
4,最后关键一点,程序要模块化,标准化,形成自己的风格,
5,达到第4点,你写的程序即稳定,又快速!

没有看懂  自动运行到一半   打了手动   手动又操作了     打回来自动还可以继续  我目前还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