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问题

楼主(2020-10-30):
我们有一台松下伺服电机,用于控刀具系统,电机每一次运行的时候总会向前多走一点,然后再回转到预定值位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帮助解答。

网友A:
难道是补偿?

网友B:
有干扰,加磁环。调整伺服参数

楼主:
主要定位用的,转速低没有转速高时有,用百分表测前冲0.01mm过1秒钟后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