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ascii通讯请教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20-10-30):
现用三菱FX3G-24MT+FX3G-485BD与三菱D720变频器通讯,刚学习,用的简单RS通讯,数据在外面计算好,控制变频器正传运行,然后写进去,用串口监视,数据已发出,但是变频器无法启动,PLC参数在通道1设定,变频器参数如下图,
,程序奉上,请大神指点错误,感谢!

网友A:
李金城老师有视频课程,你可以百度搜搜,另外三菱PLC对三菱变频器控制用专用指令比较简单

网友B:
三菱PLC跟三菱变频器有专用指令
努力学习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3u系列有专用指令,想学习一下rs无协议通讯,用的modbus ascii

网友C:
你用串口軟件直接發送報文給變頻器試一下,確認你的報文是否正確。

网友D:
你用串口软件直接发报文给变频器测试一下变频器是不是设置好?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变频器参数,还有程序有点问题,现在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E: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ascii通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