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IO整型变量,怎么放大10倍到PLC中去?

楼主(2020-10-30):
组态中的变IO整型D0输入1.2,想要在PLC中显示12,该怎么操作?

网友A(2020-12-13):
在PLC程序内做运算吧,组态王好像做不了

网友B:
PLC做运算吧

网友C:
你在组态王中按你现在的组态,输入1.2的值,实际上传入PLC中是12,组态王中显示的数值比如是3.5,那么实质上是PLC传出来的数值是35,显示时你设置成了有一位小数位
,看起来是小数了,如果设置有两位小数,将显示0.35,因此按你目前的设置,不需要放大,直接输入1.2,PLC中就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