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1):
请教一款三菱fx2n程序,用编码器做计长,能正负计数。

网友A:
可以的 再PLC里设置高速计数器方向

网友B:
这叫增量编码器有AB相就行

网友C:
设置为 AB 相计算 , 需要接两个输入端

网友D:
这个看看
附件: 编码器.rar (157 K) 下载次数:138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可以使用增量脉冲型编码器配个计米轮测量
附件: DZ38增量编码器HTL推挽式 -1024.doc (535 K) 下载次数:70
旋转编码器